多伺服控制

楼主(2013-04-01):
有个小机器需要控制20只伺服,请教论坛高手这个设备应该怎么选择设备配置,伺服控制比较单一,纯定位控制,相对比较独立

网友A:
运动控制卡,传说中的。虽然我没有用过,

网友B:
那么厉害,用运动控制卡吧

网友C:
不用的,用总线控制比较方便,而且成本低。需要的我们可以提供方案。

网友D:
我们最多有做过 28轴的 滚膜机,其中 12轴要求同步控制,同步精度为0.02度。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我们代理的台湾传感器很有优势,希望能帮到各位。
谢谢@
传感器

网友E:
如果只是定位,没有同步,没有电子凸轮的话,可以选用台达的plc加CANopen通信模块,用伺服内部位置定位,通信去改位置就可以了,这种方案硬件价格最便宜.如果要走电子凸轮,和同步的话,可以选用台达的10mc总线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