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为什么我的电脑不能与三菱PLC通信,已经正确设置COM,PLC型号也没错,通讯线前天还可以用的,驱动也没错的,这次使用就变成如图一样了,换了一根别人好的数据线还是这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波特率115.2k这个改下看看
改过了,没效果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FX3U的

网友C:
看下PLC通讯口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搞到最后口不行
我把我电脑上的4个USB通讯口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D:
有科学没法说的东西吗~

网友E:
科学没法说的东西就是人不行!
很多东西没法解释的!

网友F:
跟波特率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种问题我建议用排除法。
1 换PLC,如果正常就是PLC问题。
2 换线,如果正常就是线的问题。
3换电脑,如果正常就是电脑的。
4换完了还不正常,那就是设置问题。

这种方法100%有用。。。呵呵
当时在现场换过了,没用!没想到我今天回公司换过一根线,好了!莫名其妙的

网友G:
GX GEVELOPER 中首先打开一个程序,然后在在线---PLC读取,不需要进行传输设置
232口连接的话,不进行COM设置没法在线读取的

网友H:
我感覺是com口沒插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跟波特率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种问题我建议用排除法。
1 换PLC,如果正常就是PLC问题。
2 换线,如果正常就是线的问题。
3换电脑,如果正常就是电脑的。

专业户啊

网友J: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重新设置COM口,再选择上载或下载程序后就好了

网友K:
在“我的电脑”里设置端口,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排除法的这位老兄真是专业啊。

网友M:
既然通讯设置是对的,最好换一条线试一试,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发现在淘宝上买的通讯线质量那么差的,老是容易坏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延长寿命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跟波特率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种问题我建议用排除法。
1 换PLC,如果正常就是PLC问题。
2 换线,如果正常就是线的问题。
3换电脑,如果正常就是电脑的。

最后一招就是换人。

网友O:
在设置里点取透明模式试一下
不支持的,只支持232口

网友P:
在设备管理里看看,是否检测到连接数据线.

网友M:
买线,买质量好的,口碑不错的,就OK了。有时候USB接口接触不良,有时候需重新插一下或重新启动一下电脑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Q:
端口坏了,或计算机有问题。

网友R:
数据线不对
wananjushi

网友S:
GX打开的程序页面太多了,依次关掉。然后进行通讯。

网友T: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有时什么弄都不行,过了一段时间在弄就好了,真是莫名其妙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U:
自己DIY电缆最好用。
你好,怎么自己制作呢?有没FX的接线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