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卡有时能识别,有时不能识别。

楼主(2013-04-01):
我的手机内存卡,数据线连接电脑有时能打开,有时识别不上。用360杀毒也没有为题。我想是手机的问题,放在mp3下了几首歌,现在mp3也无法识别了。这到底也不知怎么了。

网友A:
用工具软件试下,诸如:diskgenius;无损分区等磁盘感觉

网友B:
这不简单,找几个读卡器试一下,看是不是卡的问题

网友C:
换了吧,现在内存卡也很便宜,但是换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资料拷出来。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楼主:
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