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我想确定一下 是不是模块坏了

现在 单独给EM277模块 接上DC24V电源  模块的指示灯一个都不亮

当我把模块和  S7-200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EM277模块的POWER灯亮了

上面的现象 正常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个貌似正常现象啊

我把电源拿掉后     即使和S7-200连接了     EM277指示灯一个都没亮

电源接上后  不与S7-200连接  EM277 指示灯还是一个没亮

电源接上后  和S7-200连接 EM277  指示灯POWER亮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正常现象啊

我把电源拿掉后     即使和S7-200连接了     EM277指示灯一个都没亮

电源接上后  不与S7-200连接  EM277 指示灯还是一个没亮

我试了两个,和你说的一样,应该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