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fghjkl;

网友A:
程序其实不难,关键是一般人都不可能把你这个程序编出来。单片机的输出与继电器是不同的。PLC梯形图上的Y0输出是让Y0这个端得电。而单片机则不同,单片机需要考虑外部电路,硬件情况。比如你的回路是继电器,继电器的线圈是接在PNP三极管上,还是NPN三极管上,还是达林顿阵列芯片上等等。总结一句话就是你的外部电路需要跟单片机实现的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如果是灌电路,输出是需要置0的,如果是拉电流,那么一考虑芯片有没有这么大的。STC一般推挽输出20ma左右。如果有,需要输出置1。所以不单光只是程序,至少需要知道实际的硬件,你才能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