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望高手帮忙

楼主(2013-04-01):
这个DBX20.0是什么意思,这里为什么要加上升延指令,还有这个加法指令中一个是数字,一个不是数字,他们怎么加的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手,我来说下我对这段程序的理解
带#号的都是局部变量,从程序上看,PULS-3是临时变量,TIMER-SLOV可能是临时变量,也可能是输入输出变量,其他都是输入输出变量,从图上看你所说的DBX20,0在图上显示的是DIX20.O,我不知道DIX20.0是什么,如果是DBX20.0的话前面少了个数据块的前缀,我们姑且认为他是一个0.1秒的脉冲,那么,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当SLOW-PK被赋值1时,后面的 进板停止,出板停止,手动自动,紧停都赋值0时,每0.1秒,给TIMER-SLO这个变量加100送回TIMER-SLO中,TIMER-SLO的数据类型在编程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好了,肯定是一个整数。如果是FC块,所有的输入输出变量都是在调用这个块的时候通过端口赋值,如果是FB块,则通过 背景数据块赋值。

网友B:
图上面 不是有注释嘛
DBX20.0是0.1S脉冲
这还要人回答么?
但是注释貌似写错了 应该是 DIX20.0是0.1S脉冲
数据块DBX位 DBB字节 DBW字 DBD双字 背景数据块 DIX位 DIB字节 DIW字 DID双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当减速开关ON,开始每0.1秒,TIMER_slow 加100减速,直到零速信号(IN_STOPSpeed_4_Zero)
ON就停止了...DBX20.0是一个BIT,像M0.0...I0.0...一样,加上升延可确定每0.1秒只加一次,若不加上升延,程式每次扫描都会加一次,这个加法指令中,#TIMER_Slow是在FC或FB中先定义的一个整数型态的变量,100是常数,两个整数相加...如此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