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松下伺服接线的问题?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3-04-01):
松下的伺服,plc发脉冲给第一个驱动器,然后第一个驱动器的反馈脉冲A相输出,B相输出控制第二个驱动器,但是A相输出,B相输出有4个点OA+,OA-,OB+,OB-怎样接到第二个驱动器上啊? 说明书没看明白,请高人解释一下,Think you。

网友A:
OA+接第二个侗服的PUL+
OA-接第二个伺伺的PUL-
OB+接第二个伺服的DIR+
OB-接第二个伺服的DIR-
线是这么接,但还要看你的伺服支不支持AB相脉冲控制方式,台达的支持
还要设置第二台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非常感谢,
请教各位师傅:松下伺服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