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伺服飞剪功能

楼主(2013-04-02):
想做一台切管机,不停送料定长切断,除了买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送料编码器,还要什么吗???编码器的反馈给PLC,还是伺服?

网友A:
管长计量编码器和数显仪表就可以,不需要使用PLC。
具体的工作原理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B:
有PLC的话最好反馈到PLC里面。
现在的伺服一般无法计长动作的。
所以返回到PLC叫PLC同意处理。
增量型编码器接在PLC的高数计数口,伺服的话最好弄个运动控制模块去控制。

网友C:
看你切刀的效果 如果单纯的只是送长然后切就直接到PLC里控制切刀就行了 如果剪刀是伺服上下走是也会前后走的 也就是跟着工件的速度切的话 就应该要选带突轮功能的伺服及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