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懂数控的请留步呀

楼主(2013-04-02):
昨天遇到一台数控加工中心,报警为“主轴电机过电流”,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换了一个驱动器但还是报警。最后售后的说是主轴电机的问题,我们就换了一个主轴电机,换了以后机台也不报警了。请问大神们这是主轴电机哪里有问题,为啥万用表量不出来呢?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大侠,出来讲解讲解。

网友A:
不知道你那数控系统是那个品牌,一般情况下配得有相关说明书(编程,参数,维护等)。一般报警,上有说明。(我有遇到过)查找原因。 也只得慢慢分析了。不过你已经搞定了,不错。先交生产使用先。

网友B:
是否用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C:
你要用钳表测电流才行啊

网友D:
主轴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如若不是又是如何用万用表和钳形表判断电机好与坏,请指教!

网友E:
这东西还是用示波器量最好呀!

网友F:
万用表咋测的电机电流,应该用钳形功率表。电机过流报警一般可能是负载过大或是制动未打开导致堵转。

网友G:
你要说清楚是什么机床?什么系统?什么样的伺服驱动?具体报什么警?否则没法判断具体的原因。

楼主:
用的是伺服电机,我只是测了一下电机的线圈与对地。现实中电流是不好测得,主轴在加工中的转速是随时变化的

楼主:
对电控方面我是个新手,大家多指点指点呀

网友H:
过流不意味着伺服电机线圈有问题,它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切削时刃具发生问题,会使电机电流增大,编码器故障等都会引起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