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来解释下这段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3-04-02):
技术在于积累,学习在于坚持。

网友A:
VW12>=0时 0移位给VW10 ; VW12<0时 16#FFFF移位给VW10.
这样是单字转换成双字,怎样解释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明白了吗?
可以解释下单字转换双字的 含义?

网友C:
念书的时候常常接触这种。

网友C:
再次学习一次啊。

网友A:
没有明白你问的意思?(你上面就是单字在运算的啊)。还有就是在使用中整数不好直接转换为实数,会先转为双整。

网友D:
没有单字转换成双字,只有单字的资料在搬移而已...

网友B:
单字转换双字,好像是没有这个指令的,但是可以用move指令,即把占两个字节的数据传送到占四个字节(即双字)的存储空间,这个数据可能需要和别的数据进行运算,运算后的数据要占用四个字节(双字)的存储空间。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们可以讨论。

网友B:
程序中的指令就是一个字传送呀,不需要用到双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