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关于比例阀的控制?

楼主(2013-04-02):
哪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调用功能块FC230,你可以打开FC230里面有算法

楼主:
我知道是调用功能块,里面的算法我也看过,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算,有什么目的,对控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再帮我看看里面的算法吗,帮我解释一下了,谢谢哦!算法如下

楼主:
没有人帮忙呀!难道没有人懂啊,不可能吧!

网友B:
晕,具体的算法要看你的工艺需求了,
为什么要这样算?
就像老师给你说1+1=2,你问为什么等于2
老师:...................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A:
算法,其实就是一个公式,是根据现场工艺要求编写。
比例阀的输入控制信号一般正负10V,故最大值对应为27648.
M96和MD106,可能是工艺要求在触摸屏输入的设定值或者是其它运算结果。
MW2可能根据工艺的要求设定多少时间,进行比较后输出信号给比例阀。
不了解你们的设备,只能简单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