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 各位师傅:如何看懂PLC程序?

楼主(2013-04-02):
现在看了一些PLC程序,感觉有些部分不是很理解,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如何才能完全看懂理解这些PLC程序 ?然后如何查找和排除设备故障,以及改进设备??

网友A:
不懂就查编程手册,我就这样走过来的

网友B:
把每个指令先搞懂.慢慢的分析

网友C: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D:
监控模式,看设备实际运行,对照手册

网友E:
有条件的话还是有人手把手的教,其次可以看一些基础的介绍指令的书籍,配合程序慢慢分析,自己多下工夫。

网友F:
楼主不理解什么?不理解指令的功能还是为什么要用这条指令?如果是前者,建议查阅PLC的指令手册;如果是后者,那么楼主要充分了解设备的工作流程及工艺计算方法。

楼主:
谢谢~!基本上指令的功能通过看书还是了解一些的,就是编写的程序有时候很长,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些指令啊?

网友G:
做多点程序,累积多点经验,想多点懒人的程序,想一些比较特例的程序,你就会有很大的提高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