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请问大家  恒压供水系统 使用ABB   ACS510变频器,变频器采用哪种应用宏,采用输出4-20MA 的压力变送器何接线呢  谢谢

网友A:
PID 控制宏  呗

AI2  默认的是 0-20MA  不过4-20MA接上去也没问题
可以说具体点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要加PID压力表的
可以说具体点吗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C:
我还没弄清楚什么叫PID压力表呢。。。。。太神奇了。。。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强大。。到底是个啥东西呢。

本公司是ABB的代理。

您所说的恒压供水基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
1.简单省钱型:  主要器件,变频器,压力变送器,部分按钮指示灯即可。
这种方法基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恒压供水,具体操作是,如2楼所说,将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接至端子AI1或者AI2.分清电压还是电流值,然后在变频器内部进行设置,做一个恒定频率的PID调节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
如果是4-20mA就接在AI2端子上,4-20mA电流信号分为 ,二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三线和四线比较好理解,信号+接+ -接-就ok了,二线制4-20mA信号请注意,电源串联于整个系统,电源负极接端子AI2-,电源正极接传感器+,传感器-极接端子AI2-。
如需电路图请加qq249729313
2.功能强大型:   主要器件,PLC 变频器 压力变送器 等等。
该系统的特点是通过PLC可以达到更为复杂的控制以及设置更多的条件。
主要步骤是将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分别接在PLC上,所有动作速度,以及PID通过PLC统筹规划!!
参数调节都哪些呢,具体怎么调,我用的是二线变送器

网友D:
给你发两个图片,按照这样做就行,P参数自己调节,我也网上下的

网友E:
标准宏  加一个带PID的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