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信捷plc

楼主(2013-04-02):
信捷plc的编程线能和三菱FX2NPLC的通用吗

网友A:
这个是不能的

网友B:
不能,和台达的行。

网友C:
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规格,422与485

QQ:84818626

网友D:
我也遇到,插脚和三菱的一样,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E:
应该可以因为信捷是仿三菱的

网友F:
回头试一下

网友G:
信捷的跟台达的通用的是RS232,三菱的是RS422

网友H:
不行,和台达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