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FX-20GM 脉冲数比较混乱

楼主(2013-04-02):
使用三菱FX-20GM ,进行两轴定位控制,两轴手轮参数一致,X轴手轮所发送的脉冲正常,Y轴手轮所发脉冲不正常,一会有,一会多发脉冲,一会少发脉冲,一会又没有脉冲,已经排除了手轮和连线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江湖救急啊。。

网友A:
通过电脑监控和特殊寄存器,看PLC是否发出相应的脉冲。
通过伺服驱动器,看是否接收到相应的脉冲。
我以前遇到的问题是信号干扰
还有一个是里面的铜线因为不断被弯曲,里面的铜线折断,导致信号丢失。

网友B:
看出来的是否正常,换个位看一下,可确定根本!

网友C:
按楼上说的看看脉冲数是否一致,然后看看是不是机械丢步造成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XY轴的第42号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