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今天买了个直线电机,也是私服的,自带了一个驱动器,厂家说他这个输入是5伏的,如果PLC是24V的要并联电阻呢,不知道FX3U,输出脉冲是多少伏的???小弟实在是搞不懂,,这个直线电机厂家,开发了一个软件,是在电脑上操作的,我现在想用PLC给它脉冲控制它,麻烦大家给点建议!!!!!我主要要实现,用拨码开关,拨到5,电机就走5米,拨到10,电机就走10米,就这么简单....、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伺服
当使用差动连接方式时,使用的是5V电压。
当使用集电极接线方式时,使用的是24V电压。
不知道24V可不可以通过串联电阻的方式,降成5V电压?

网友B:
24V电压可以串联1500欧的电阻降压到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伺服
当使用差动连接方式时,使用的是5V电压。
当使用集电极接线方式时,使用的是24V电压。
不知道24V可不可以通过串联电阻的方式,降成5V电压?

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吗?差动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还有集电极???

网友C:
要支不支持差動方式,有些伺服是不支持的。5v可以,接線方麵你可以看下3u的說明書,裏面有圖。

网友D:
拨码开关这个不好弄,用触摸屏还好,

网友E:
接一个2K的电阻

网友F:
PLC输出多少V,是看你用多少V就输出多少V的,PLC输出点也只是一个晶体管的开关,PLC的Y0 Y1Y2Y3不都是分好几组COM吗?也可用电组降2。2K红红红电阻。

网友G:
晕,Com0接 DC0V PLC的Y0就输出0V啊,你驱动器那边接5V就好啦!

网友H:
都是5V的(内部是光耦),有的直接可以接24V那是因为驱动器本身接了2K限流电阻,
一般情况下驱动器是没有接限流电阻的,所以如果电源是24V串2K电阻,12V串1K电阻,5V直接接。

网友I:
串联2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5V的(内部是光耦),有的直接可以接24V那是因为驱动器本身接了2K限流电阻,
一般情况下驱动器是没有接限流电阻的,所以如果电源是24V串2K电阻,12V串1K电阻,5V直接接。

看输出是多少伏,是用万用表,把Y点对地测量吗?

网友J:
串个电阻吧 一般接步进是串联2。2K的 步进内部电阻是330欧, 你这个电阻要多大,要看你的驱动器内部电阻, 正比关系算一下 也可万用表检测下

网友K:
24VDC串一个2K的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