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2台1.1KW的三相电机挂在1台2.2KW的变频器上,用485通讯
一般情况下运行正常
就是每次晚上用完下班,早上上班,刚启动机子的时候,速度达不到我设定的速度,运行个20来分钟,速度就达到了,这是什么原因
(我设定的50HZ,刚开机的时候速度冲到30HZ左右就冲不上去了,然后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速度慢慢的上去)

网友A:
负载有问题,可能负载过重。
那为什么启停启停一段时间后会正常起来呢,很是懊恼

网友B:
主要是负荷大,变频器使用了过载自动减速功能.可以取消此功能.

网友C:
换减速机机油,温度低,油粘度大
你的意思是说,刚运行温度没上来,油粘度大导致的电机转速不能上来,等运行久了温度上来了,粘度就不大了,速度就上来了?
學無止境

网友D:
一般是减速机的润滑油问题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