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一台2.2KW的电机带2台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3.3A左右,我把   过载电流   设置成5.5A,为什么还会偶尔报警   过载   和   过流   ?
还有,电压不稳会导致以上问题吗?我们公司的电压最高在620V

网友A:
要死了,620V高压不烧变频器真是大幸了。
我看着也以为万用表坏了,单相电350V

网友B:
620V???
是的,看到这数字我也不敢相信

网友C:
有高压变频不怕的.还是多观察几天,误报是有的.但你总是要确认谁的问题,
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问题,所以才发的帖,老是过载或者过流报警,请问我把过载电流设置的高一点有用吗?

网友D:
楼主的万用表电池没电了吧,要不是你公司自已发的电,怎么与众不同啊。
只有一次测量是620V,第二天测 量是420V,我可以确定,万用表绝对好

网友E:
620V?!  市电怎么可能,不会是你们公司自已发的电吧!
不是市电,是在山里

网友F:
是闪电吧

网友G:
三个电机相加4.4KW,估算满载也得8.8A,负载的大小变化时电流也跟着变化的,楼主要多学习啊

网友H:
用机械万用表量  电子万用表不准确  2.2变频改换大点的

网友I:
这应该只是个传说。

网友J:
愚人节过了,还发这种贴。380V的电源会高到6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