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最高达620V,有什么方法让电压稳定在380V+-10%

楼主(2013-04-02):
电压不稳,最高达620V,有什么方法让电压稳定在380V+-10%

网友A:
电压波动那么大? 楼主用的是哪里的电网

网友B: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如果入廠有那麼高的電壓 所有設備應該都燒壞
1.電表是不是有問題 顯示錯誤
2.是不是只有這條迴路有如此高的電壓
檢查是否有經過昇壓或其他設備而導致

网友C:
除非你的变压器输出的就是660V

网友D:
什么变压器啊输出范围那么宽,用电设备不全炸了,是不是你表有问题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可以考虑稳压器

网友F:
这电压真没见过,仪表坏了吧,找供电公司看一下

网友G:
做傻了吧,先弄清楚是什么回事?

网友H:
真要是380会升到620那没有一种稳压器能有这么宽的适应能力。

网友I:
变压器坏了?

网友J:
应该是你的表有问题,不可能有这么大范围的波动。有的话就可以找供电公司赔偿了。

网友K:
他在开玩笑呢

网友L:
这是电工该有的素质么,唉,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啊

网友M:
这么大的电压,你那设备估计都冒烟了。。。仔细查下吧!

网友N:
各位,是愚人节发的帖啊。愚人节已过,还发这种帖子。

网友O:
真是闻所未闻,真荒唐。

网友P:
吃饱撑的没事干瞎胡闹呢

网友Q:
特殊变压器吧,要不,不可能波动那么大的

网友R:
弄明白再说吧。
wusaoyun

网友S:
变频输出的吧

网友T:
19楼对了 ,是不是公频哦
zsh340

网友U:
除非变压器出来的低压是600多伏?要不就是你的电压表有问题?380V的用的变压器怎么会有那么高呢?变压器本来就起变压,稳压的作用。

网友V:
一看就知道是初级电工闹的笑话。

网友W:
过来考验我们的吧,看看我们懂不懂电

网友X:
你厂电机都是否是高压电机.如不是还找供电所.

网友Y: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Z:
有可能是电线端子接触不良,我们看到的620v电压是脉冲电压。因此要求重点检查/

网友AA:
他的万用表没电池了。想当年,俺见过实际380,测量出来一千多的值呢,实际上就是表没电池了,赶紧换个电池吧

网友AB:
你在那个国家?

网友AC:
如果电压那么高。我想你现在没有机会站这里发帖求助了。。。。。你公司早就停产了

网友AD:
你的电网里是否有高频设备

网友AE:
正常的情况的话 应该是你零线出问题!~!

网友AF: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表也没问题,应该是单位附近有大功率无线发射设备。

网友D:
直接换变压器,不可能是电网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知道电压最高时到620V,量过吗?那你们公司的用电器还有幸存的吗?如有量换个万用表试试。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