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WAN DT2000     HFF   DT2002
WAN DT2000     HFF00    DT2004
比如说DT2000=1128
那么DT2002 和DT2004是怎么求得出来的呢

网友A:
DT2000=1128,那么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00 0100 0110 1000
16进制数FF,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00 0000 1111 1111
然后二个数做与操作,根据与操作法则,全1出1,有0出0,因此,结果就是0000 0000 0110 1000,成功的保留了低8位数据。

同理,16进制FF00 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1111 1111,0000 0000 与Dt2000做与操作,按照操作法则,结果 就是0000 0100 0000 0000,保留了高8位数据

Good Luck~

楼主:
真是谢谢了
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