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时器一直0和1闪烁?

楼主(2013-04-03):
如图所

网友A:
程序不够完全,要看有无复位条件或双线圈

网友B:
前面的触点有断掉

楼主:
前面触点X22 Y15 都没有断; SET Y17 也正常不闪烁;只有T3 一直0 和1 变化,不能到K10 ;程序无法进行下面的。

网友C:
t0比线圈输出了.以后面的为准

网友D:
檢查T3是不是重複使用
並連一個不用的計時器(如T100)看是不是會同樣0 1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