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最近在学习触摸屏,电脑系统是win7旗舰就装了个wincc flexible sp4, 触摸屏是TP 177B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连不上,相同的环境俺师傅的就能用我的就不行,求大神指教,谢谢了

楼主:
木有人能帮下小弟吗?谢谢了啊

网友A:
太笼统。
你的winccflexible通讯如何设置、电脑PC/PG接口如何设置?
也可以找嫩师傅问问

网友B:
对照你师傅的设置,你设置的一模一样,看看可以通讯不。

网友C:
如果设置都对,看看通信线

网友D:
如果设置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是否是第一次传送,如果是,需要将触摸屏设置到传送模式下下载用户程序。
netliuhao

网友E:
你需要将触摸屏进行OS更新。然后上传程序。当然设置口要设置好,上面的侠们也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