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控制气体流量的方式

楼主(2013-04-03):
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更好的
1、比例阀放大器+比例阀 模拟信号经过放大版转成是0-1A的电流驱动比例阀。开环的方式。
2、质量流量控制器(热式),
3、质量流量控制器(差压式) ,和热式的差不多,但是受压力变化的影响较小。BROOKS 、 porter 、 世伟洛克、莱茵泰克、瑟尔维斯。。。很多 价格5k-2w
除了以上几种,大家在使用中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

网友A:
我们之前用比例阀,现在不用了,就用变频,加一检测流量和热量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控制流量用比例阀吗,没见到过,一般控制压力的多,流量用变频比较好,阀门控制变频应该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