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有一个闲置的300,想拿来玩玩,可是里面有密码,无法清空,无法读出,请问怎么才能清空里面的东西,我不要里面的程序!只要能清空就好!

网友A:
如果是内存卡的,可以用PLC的CPU格式化内存卡清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内存卡的,可以用PLC的CPU格式化内存卡清空的。

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B:
带卡否?
带卡参考: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568.html 破解密码;
或直接用该贴中的写卡工具写入空白镜像。

不带卡用PLC开关清除程序。
  • 下载积分:+5(月泽) 没视频啊  看 ..

网友C:
    S7-200的是在对话框中输入CLEARPLC就行,程序也没了,300的不知道行不行你试一试,给我留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03696]

    这个如何解决?

    你的PLC实物,上图片。

楼主:
    http://www.linglongonline.cn/2011/03/477.html

    各位看看这个!已经把MMC卡给清空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