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启动新建问题

楼主(2013-04-03):
启动GX works2打开后,新建工程时提示:系统起动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点确定后,程序自动退出了
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解决,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求高人指点呀!

网友A:
把杀毒软件关了

楼主:
关了,还是不行,重装软件了,也不行,之前用是可以的

网友B:
看看是否有什么软件限制了编程软件的进程。如果限制了,不解除限制,即使重新安装也不能正常运行的。

楼主:
能具体点怎么操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