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直流24VG和接地线接在一起,这样做好吗?

楼主(2013-04-03):
如题,机器的直流电源24VG和该机器的接地线接在一起,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和不可取之处? 补充:即整个机台的外壳电势为直流24VG。
wusaoyun

网友A:
可以的。在接地可靠地前提下。大家认为?
这样对用电安全和信号影响大吗?

网友B:
如果没有别的电源这样做是可以的,比喻大货车的整个机身都是24的地线,如果不是还是考虑一下的好.
谢谢,

网友C:
外壳接地是必须的,但机器的直流电源最好不要和接地线接在一起;机器的直流电源是从市电通过变压器再经过整流而得到的,变压器还起到与市电隔离的作用。
如果市电漏电,机器外壳接上了24VG,这样会烧掉直流电源吗?

网友C:
机器外壳接上了24VG,不会烧掉直流电源,如果变压器有多组独立输出,就有可能烧掉变压器,而且对用电安全也有影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