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F指令

楼主(2013-04-03):
三菱PLF指令,是什么意思,怎么在编程手册上找不到应用例

网友A:
是输入开关断开瞬时,与之串联的线圈瞬间导通。

网友B:
线圈下降沿导通。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2379.html
基本指令部分有介绍

网友D:
下降沿脉冲输出,编程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E:
1S 用的下降沿

网友F:
线圈下降沿导通

网友D(2013-05-14):
编程手册上应该有,PLS是上升沿导通,PLF是下降沿导通

网友G:
下降沿,PLF指定的元件,断开时,与之连接的的元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