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为撒电柜一断电几天,重新上电后触摸屏设置的数据就没拉

楼主(2013-04-03):
各位大侠们,为撒电柜一断电几天,重新上电后触摸屏设置的数据(补液启动压力、加注压力、自动检测真空设定值、氮气卸压压力等模拟量数据)就没拉,需要对参数重新设置,用的是S7-200的PLC,触摸屏是GT2000,设备是汽车厂用的冷媒加注机

网友A:
超级电容没电了

网友B:
PLC数据丢失了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s7-200程序里没有做数据保持

网友D:
PLC里的电池损坏或超级电容失效了

网友E:
检查电池和电解电容
yaanlh

网友F: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G:
设置断电储存地址没有

网友H:
编一段参数初始化程序

网友I:
我也遇见过,西门子客服说是超级电容没电了,怎么解决呀各位大侠

网友J:
PLC的电池没电了
换一个

网友K:
超级电容没电了,重新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L:
200的话安装一个电池卡,因为200本体带的超级电容只能保持数据几天而已

网友M:
触摸屏没有设置退出时自动保存数据为初始值

楼主:
问题是所有S7-200的PLC都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