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工程。是关于加热用的。总共有10区温度,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用三菱FX3U 的PLC,要求加热元件电压为380V,需要反馈每个区的加热电流,并显示在触摸屏上。领导说只要用三个互感器测量三相加热电源,就可以计算到每个区的加热电流,我真不知道怎么做,特请教各位大虾。

wusaoyun

网友A:
要是真的可以的话。你领导真他妈是个天才(逻辑好强啊)

楼主:
我见过一个别人的实际控制,64个区都可以做到。不过别人的控制系统是贝加莱的

网友B:
领导的话是让你大概知道每个区的电流,总电流除以十就可以知道每个区的电流了.十个区的一样电流,没什么用的.还是和领导多多勾通.显示每区的真实电流那样是做不到的.你如果真那做了,领导又会说你骗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导的话是让你大概知道每个区的电流,总电流除以十就可以知道每个区的电流了.十个区的一样电流,没什么用的.还是和领导多多勾通.显示每区的真实电流那样是做不到的.你如果真那做了,领导又会说你骗他的.

我都有去看过别人的设备,这只是别人设备简单的程序而已。当然别人那是卖几千万的设备,我们只是想将他们的加热的思路仿一下而已

网友C: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所以简单分析一下哈

我觉得  每个区的负载一样 也就是固态继电器 后面接的加热功率一样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你是3个测电流的互感器,你只能测得总电流

然后你根据你固态继电器 动作 导通的个数来 确定你所测得总电流应该除以几,

应为你的10个区 功率是一样的嘛,所以电流也是一样嘛

固态继电器的 电流又不象双向可控硅一样 可调的

如果你输出控制5只固态继电器动作  那你的总电流就除以5   得到的结果就是每一个动作区的电流

然后根据输出点 把电流值    传送到相对应的区   的电流寄存器里面

简单分析一下    可能理想化了   仅供参考!!!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哈哈   楼上的方法要是能实现

1楼要被喷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可以你哥毛线,吹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SSR和发热管全部正常的情况下,根据正在工作发热管功率的比例和总电流换算出每个发热管电流

网友F:
要想知道每个区的电流实际值,好像不能实现。

网友G:
你说的是玻璃加热吗?如果是的话不是控制电流的,是控制每个固态继电器的通断时间实现温度控制的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H:
如果是持续加热到时能过算下,但是你这个怎么也是个恒温的系统吧,保温的时候是通过通断来控制的,冲击电流那么大怎么能得到每个的数据了,扯淡算了,你这能在每项上加装互感器,或者用台达的温控吧,可以选个互感器的配件,省去变送器了,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哈。

网友I:
1 每个区的温度不同,可以对每个区的SSR的脉冲占空比进行HMI设定,就可以开环控制每个区的不同温度;2 用PID调节总的温度;3 总的能耗统计和每班耗电量的考核采用电流互感器+电度表。

楼主(2013-05-18):
这个程序的触摸屏画面图片

楼主:
怎么没有发表看法呢?

楼主(2013-09-30):
也许这个做起来比较麻烦吧

网友J:
做得到,但不是按你的所说的思路去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的触摸屏画面图片
由圖片來猜測 加熱器是否 ON 應由PLC控制
=>將電流 除以 加熱器ON的個數 = 各個加熱器電流
乘以電壓=功率
如果乘上 ON的時間=>消耗功率

网友L:
加热控制系统 加热电流计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