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1,程式里面加减速时间OK.
2,电子齿轮比OK(导成25,J3驱动器,65536/625)
3,原点复归速度设置5000 (K9)
4,接线方式没有问题
5,1PG更换过。

  哪位高手再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请问
一、你有用讯号线吗?如果没有讯号线,线至少要对绞一下,可抗干扰,我指的是送脉波讯号的YO之类的
二、你可以利用驱动器内的,监控…查看送出的脉波是否正常,还有PLC内键的暂存器查看发送数量

网友B:
又是一个台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台湾人???

高手,怎么能看出来就是台湾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怎么能看出来就是台湾人了?

脉波,台湾称脉冲为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