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接近开关能检测速度吗

楼主(2013-04-03):
普通的接近开关加三菱PLC能检测电机的转速吗?有详细的程序吗?

网友A:
很低速可以,因为接近开关有响应时间。

网友B:
有测速的接近开关,价格差不多。

网友C:
如果是没什么精度要求,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盘面表加INV模拟量输出FM端部就可以了吗?还要用光电测速?

网友E:
可以用来测链条的事度,如直接测马达主轴的速度则不可以,因为电机事多太快

网友F:
从2方面说;
1;测量的精度要求高不高,要求不高使用这个没问题。
2;接近开关有响应时间。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不断向前

网友G:
精度不高可以用,要求高些的就要用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了,现在流行一款位移传感器,非接触式的,挺不错的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H:
有人给个程序样例吗

网友I:
接近开关有响应时间,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用一下到可以,设备要求高就不行了,有些设备可能还要定做

网友J(2013-05-30):
普通的接近开关不能检测电机的转速,因为电机转数太快了

网友K:
检测电机的转速用霍尔测速传感器 ,编码器不太适合转速太高的地方。这是编码器十年前例程,是实例,当年收2W,HMI没发上,LG 的K120S

网友L:
速度慢的是可以的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