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的sensor 求接法

楼主(2013-04-03):
小弟直流馬達有裝齒輪盤另外有裝光遮斷式的SENSOR
如附件所式
+接24V
-接0V
那L與OUT呢??
因為要寫測轉速用SPD對嗎??,然後用PLSY來輸出轉速

网友A:
VCC接24V
L与VCC短接
OUT接PLC输入点(PLC上有专门接高速技术器的输入点)
GND接0V

楼主:
小弟目前休假中還沒進去公司測試
放假前sensor接法式,vcc接24V、GND接0V、OUT接X0、L未接
此sensor 量測輸出只有0.8V,好像不足以驅動X0(可以這樣解釋嗎?)
我程式如附件
如果要測試轉速寫SPD 這樣寫對嗎?,那如果還要加上輸出轉速該該如何邊寫
我有控制電壓的轉速卡

网友B:
VCC接24V
L与VCC短接
OUT接PLC输入点(一般x0-7)
GND接0V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把sensor vcc接24V、v0接-、OUT接X0、L未接 sensor作動時後 X0會閃爍 X0的D值有數值
但是 我是把S/S拿掉,S/S有接到V0...
假設我的S/S接到一定要接V0,那此sensor怎樣接才會作動時閃爍,而不是一直保持亮燈
我怎樣接X0都還是保持做動

网友C:
673这种光电是NPN型,用在漏型接法的PLC,所以S/S一定要接24V,不能接0V,如果一定要接0V,换个PNP型号的光电开关

网友D:
这种光电素子有4根线,黑,红,蓝,粉,如果是A接点接法,粉色线不接,如果是B接点接法,则粉色线与红色线都接P24V

网友E:
这个光电开关上面都有标的:电源正负极接线、输出端以及L端。
L端与+极短接,可以改变输出方式,一个是遮光是有输出,一个是避光时有输出。
至于输出类型是传感器自身决定的,如果是NPN(0V)输出,那么PLC上的S\S就得接+24V.
如果是PNP(24V)输出,那么PLC上的S\S就得接0V,

网友F:
PLC PNP接法,传感器是npn的

网友G:
时NPN的Sensor的话S/S端子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