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的光电开关E3Z-T81A如何与CS1G的PLC进行连接?

楼主(2013-04-04):
如题,刚学PLC,请问各位师傅,要在控制系统上面加一个光电开关,E3Z-T81A这个型号的光电开关的褐、黑、蓝线如何与PLC接线?要注意什么?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要不吝赐教啊~!!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棕褐色线一般接电源正极,兰线接负极,黑色线输出。
可以先给光电开关外接一个24V直流电源,先检测它是输出0V(NPN型)还是输出24V(PNP型),有说明书更好。
然后根据PLC的输入类型,把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线接到PLC的输入端。
如果PLC的输入类型与光电开关的输出类型不一样,可以加一个24V继电器中转一下。

楼主:
谢谢~!怎么确定PLC的输入类型呢??

网友A:
PLC上面应该有接其他传感器什么的吧,看上面接的是什么输出类型的传感器不就知道了。这好像有点绕回去了。

楼主(2013-10-22):
如果PLC的输入类型与光电开关的输出类型不一样,可以加一个24V继电器中转一下。
请问如何中转呢?

网友B:
褐:+24
兰:0V
黑: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