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4):
前言:市电220v,用于医疗器械上,启动电流4a,异常启动电流可达7a,在火线上安装的是10a的熔断器,零线是15a的熔断器,但是有时候(比如电机对地)烧火线熔断器,有时候烧零线熔断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设备总功耗900w,一个压缩机,一个风扇,一个小电机,请问在什么时候会烧掉零线的保险?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理解是这样的,当你电机短路时,瞬时电流超过10A和15A,比如20A,这时肯定10A的先熔断,但15A的事实上也伤过了,它所能流经的电流或许10A都不到,这样在你只更换10A的熔断器,下次再发生短路时,就变成15A的先熔断了。

网友B:
零线单独加熔断器吗?这个好像不对啊

楼主:
在实验室做过,确实有一次先烧掉零线保险的,并且可以肯定15a的保险管是新的,

网友C:
什么设备会在零线上加熔断器?规范上不允许

网友D:
按照你的设想的设备同时运行时只有风扇烧毁时零线熔断器才会熔断。从安全规范上来说零线禁止安装熔断器。

网友E:
零线为什么不可以装熔断器! 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风扇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用的是建准的风扇,还有就是客户在反应问题时也有说烧零线保险的,新接手的,搞不太明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首先零线上严禁单独加装熔断器,这是电工基础。因为如果零线熔断器断开,在回路接通的情况下零线带电,会出事故的。
自学

楼主:
在接手的时候就是有的,这个是以前的总工设计的,现在退休了,一直搞不懂,但是确实烧过,测量过,哪都没有问题。

网友G:
单相220V线路,火线与零线通过的电流是一样的,过载和短路都有可能熔断零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这样的,当你电机短路时,瞬时电流超过10A和15A,比如20A,这时肯定10A的先熔断,但15A的事实上也伤过了,它所能流经的电流或许10A都不到,这样在你只更换10A的熔断器,下次再发生短路时,就变成15A的先熔断了。

网友I:
三相电,零线不可装设保险丝

网友J:
零线不能装保险的吧

网友K:
你的设备是不是应该用的380v变220V的电源,这时候零线有110V电的。这时在零线上加保险是有可能的吧。

网友L:
首先保险配置错了,火线和零线的保险因是电流一样的,保险因配总功率的1.2~1.5倍。

网友M:
零线不用熔断器。加一个断路器。如要安全些可加漏电断路器。

网友N:
用漏电保护器更好。
wusaoyun

网友O:
零线不能加熔断器。15A先断有没可能质量有问题?或接触不好

网友P:
非标的保险丝

网友Q:
引用 网友M:
零线不用熔断器。加一个断路器。如要安全些可加漏电断路器。
老设备,该更新换代了。前辈习惯熔断器。

网友R:
先不论规不规范,设备肯定有问题,可能通电时发生短路,(有些是软故障不易发现,时有时无),否则保险不会老爆掉,仔细检查每台设备和接线,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S:
一楼正解
wananjushi

网友T:
零线上不可能装保险

网友U:
引用 网友M:
零线不用熔断器。加一个断路器。如要安全些可加漏电断路器。
同意,怕电机断路加热保护,怕漏电加漏电断路器

网友V:
零线能装熔断器吗?

网友W:
因為您那是醫療器材,所以有可能須要雙電源220VAC或是110VAC所以當初電工才作雙保險, 220V-220v 火線在於總過載電流1.25倍即容斷,那當220V-零線時,燒那條保險絲這就是三角形供電跟Y型供電所以有雙電壓根雙保險 如果您電機會燒毀那肯定保險絲設定的不合適或是後續保養維修沒裝上同規品 沒適當的保護到設備
只能給您產參考看看有錯請指正.

楼主:
我是楼主,谢谢所有楼上的指点。

网友X:
零线是不能加熔断器和开关的吧

网友Y:
零线是很少安装熔断器的,

网友Z:
从安全角度,零线是不可装熔断器的,因为零线的熔断器烧了后,用电器不动,但还是带电的,不知道的容易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