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5通阀 跟2位5通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4):
3位5通阀 跟2位5通阀有什么区别 大家谁帮我解释啊 5通又是那5通 3为又是那3位 2位 又是那2位 还有就是一般 通好像有2通 3通 4通 5通 我们一般多是用4通的吧 其他几通的一般又是做用控制用的 啊

网友A:
位:就是阀芯可以稳定的存在位置。 通:就是有几个孔。
三位5通,就是阀芯可以稳定的存在于三个位置上。一般三位5通阀,都是双头电磁阀,两头都不通电时,阀芯处于中间位置。那边的一个线圈通电时,阀芯就相那边移动。
2位5通阀,就是阀芯可以稳定的存在于2个位置上。一般都是单头电磁阀,当线圈侧通电时,阀芯向线圈侧移动。当线圈断电时,阀芯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复位。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P-进油(气)口
A,B -接油(气)缸
O-回油(排气)口,左右分开就成 5 通,左右内部合并成一个出口就成 4 通
下载积分:+3(1593887) 感谢!

网友C:
知识普及帖,顶一下

网友D:
正解,顶一下

网友E:
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F:
一楼二楼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G:
一楼正解。

网友H:
给你举个例子吧,两位五通阀控制一个气缸,这个气缸要么就是全伸出去,要么就是全缩回来。只有两种状态。
三位五通阀控制一个气缸,这个气缸可以全生出去,也可以全缩回来,还可以停留在中间位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这里说得很详细
http://www.smchk.com.hk/smc_website/elearn/c_p1/c_p1_con_07.htm
http://www.smchk.com.hk/smc_website/elearn/c_p1/c_p1_con_09.htm

网友J:
谢谢大家的帖子,很有用。

网友K:
很受用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L:
仔细看字面意思 你就明白了, 五通 是指电磁阀有五个洞 这个不难理解吧
2位 3位是指能控制气缸停的位置, 2位的就只有头和尾, 三位的,有头和尾,也可以在中间任意位置停。 其中三位的还有封闭式和开放式, 封闭的在第三位置是有压力的,手动移动。 开放式的,在第三位置时,是可以手动移动的。

网友M:
双线圈3位5通阀有多种型号:只一侧线圈通电时动作与2位5通阀一样,中位时分为两侧线圈同时得电和同时不得电两种情况。一、双线圈3位5通中封式(中位时各气口全部封死,气缸活塞两侧的气都排不出来使气缸保持),二、3位5通中压式(中位时,电磁阀同时给气缸的两个进气口供气,使气缸保持),三、3位5通中泄式(中位时各气口全部排气,气缸处于自由状态)。四、同一楼。还有其它特殊功能电磁阀具体功能及使用方法要根据产品说明及气路图,或通电测试一下来确定。

网友N:
就是一个带中停(长一些),一个不带中停!
小猫

网友O:
二楼讲的明白,之前都不知道名字,就知道叫电磁阀

网友P:
了解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