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3-04-04):
请问谁知道FX1N-60MR,PLC的电池在那个位置吗?都拆开了,没发现电池在那。另外想问下该型号PLC数据存储是不是用电容代替电池存储的?

网友A:
FX1N是没有电池的

楼主:
拆开也没看到电池,那程序数据是靠什么保存尼?

网友B:
超级电容

网友C:
不需要电池,因为内存的不同。

网友D:
没有电池,断电保持一部分是电容保持,一部分是EEPROM保持,电容保持的时间不长

网友E:
实际是1F的电容
wananjushi

网友F:
1N没有电池,它是靠电容保持的,一般只能保持15天左右,一旦失电,存储区的数据会变乱。如果保持日期可选带电池的HMI,如果是工作数据,好像就没有办法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