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6070IH触摸屏,把备份文件下载到屏幕中文不能识别。

楼主(2013-04-04):
我今天把从维纶MT6070IH触摸屏上传的XOB.文件。
重新下载到屏里面。
所有的画面中文都不能显示了。全部是方框了。
我该怎样还原。
xuehi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
下载积分:+1(百度)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需要增加对应的字体,你的软件里面没有原来的字体文件。
下载积分:+5(殇心的感觉)
下载积分:+3(百度) 谢谢版主帮忙。

网友C(2013-05-19):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增加对应的字体,你的软件里面没有原来的字体文件。
楼上所言既是
寻师傅多名

网友D:
我下载试试看看,为什么没有文件?

网友E:
XOB文件是不保护字体文件的,程序中需要的中文字体都是在电脑上调用的,可能原来编程的人使用的字体在你的电脑上没有找到,重新换一种中文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F:
编程-系统参数-选择字体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