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系列plc如何把npn型输入更改为pnp型输入

楼主(2013-04-04):
我单位设备使用fx2n系列plc,输入信号为pnp型,原plc是把plc内部控制板上jp1位置上的电阻拆下焊接到jp3的位置上,这样就把plc的输入信号由npn型输入更改为pnp型输入,现在我单位又买了一台fx2n128点plc,我按上述方法更改输入信号,结果失败,我发现原plc输入侧光电耦合管为p180,新plc输入侧光电耦合管为p181,求教这两光电耦合管有何区别?如何才能把plc的输入更改为pnp型输入?

楼主:
跪求高人指点,请论坛弟兄帮助一下。

网友A:
真能折腾啊,大多数都是为NPN输入的,换个电阻位置就能把NPN换到PNP,看不懂

网友B:
输入侧 p180是双向的 p181是单向的。

网友C:
哥呀,你这么折腾为那般呀?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换3U的呢? FX-3U的 是双向耦合器
NPN PNP 仅通过外部接线方式就可以改变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NPN PNP 通过外部接线方式就可以改变嘛

网友F:
哥呀,你这么折腾为那般呀?

网友G:
FX2N要转PNP就在外部加个24V的开关电源就行......电源的负极接PLC的+24V...PLC的的COM不要理....

网友H:
楼上正解,2N也是既可源型,也可漏型的,加个电源就全部搞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不是我折腾,因为是老设备,传感器是pnp型,更改外部线路太麻烦,所以在plc控制板上更改。

网友I:
FX2N要转PNP就在外部加个24V的开关电源就行,但接法要了看一下操作手册,不然会变成48V的,请注意

楼主:
谢谢8楼9楼11楼的大哥,今天按你们的方法做了,但是还是不行,plc输入侧光电耦合管为p180的可以,输入侧光电耦合管为181的不行,请论坛弟兄帮助一下,急死我了。

网友J:
这么折腾干嘛,能省出的钱老板也不会给你,换个PLC多省事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K:
hi,麻烦你弄出结果后发布一下。

楼主:
我咨询了一些plc维修公司,他们说三菱以前生产的f2n系列plc输入侧光电耦合管为p180是双向输入的,npn型pnp型输入都可以使用,而现在生产的plc输入侧光电耦合管为p181是单向输入的,只能npn型输入使用。要想pnp型输入使用必须更换光电耦合管,不知各位弟兄有没有其他办法? 跪等......

网友L:
8楼很正确,我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M:
可把PNP信号用反相器反相后,输入至PLC的

网友N:
如果PLC 的输入端有几个点要转的话,且对输入信号的灵敏度要求不高,可以几个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N:
这个是NPN转PNP的接线图。
如果是PNP转NPN,把图中继电器线圈一端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线,另一端接0V,再从0V引出一根线经过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到PLC的输入端。这样就完成了PNP转NPN。
就是按照上面的那个NPN转PNP的接线图,继电器线圈接输出信号线的那一端不动,把线圈的另一端,从+24V上拆下来接到0V上面去,继电器的常开点也从+24V上拆下来接到0V上面去去。
简单补充一下:NPN的传感器,输出信号时,输出0V。
              PNP的传感器,输出信号时,输出+24V。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网友N:
如图:
想省钱的话自己买几块实验板,几个NPN、PNP、和一些电阻,自己焊电路转换一下。
也有卖NPN、PNP转换器的。希望你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不是我折腾,因为是老设备,传感器是pnp型,更改外部线路太麻烦,所以在plc控制板上更改。

加一个继电器行吗?

网友P:
买个p180换上不就结了吗。

网友Q:
20楼的方法是个好方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如图:
想省钱的话自己买几块实验板,几个NPN、PNP、和一些电阻,自己焊电路转换一下。
也有卖NPN、PNP转换器的。希望你早点解决问题。

赞同,好方法。
不断向前

楼主:
谢谢20楼的matengfei,办法是好办法,但是输入信号太多,需要太多的转换器,还是麻烦。有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20楼的matengfei,办法是好办法,但是输入信号太多,需要太多的转换器,还是麻烦。有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

换PLC 吧。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M:
加几个ULN2004反相信号。
附件: ULN2004.pdf (216 K) 下载次数:16

网友T: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1631.html    以前论坛中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楼主看一下这个贴子也许能帮到您。

网友U:
别改 内部了    ,弄不好  废了   ,改外围吧

楼主:
谢谢dl2006 !让您费心了。

网友V:
NPN或PNP 三线制接近开关都可以使用两线制接近开关替换,不用更改线路,只是漏电流稍大。

网友W:
确实啊 NPN    PNP  仅通过外部接线方式就可以改变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要想办法从plc内部更改才是高手。

网友X:
十九楼正解,学习了!
与时俱进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把plc发给供货商,让其更改为pnp型输入,更改完后我会告诉各位方法。

网友Y:
买欧版FX2N-XXMR-ES/UL,输入可选择N.P

网友N:
如果只是一路需要转换,加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啊。

网友Z(2014-02-21):
我提供最直接 最好用的办法 什么都不用 将24v外部电源的负接到PLC的24v+上 PLC就可以接受PNP信号 已经做完实验用FX2N-64MR-001测试过。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拿来用,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如果NPN 公共端就是PLC的com 如果PNP PLC的公共端就是24V+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