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控制计量泵?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3-04-05):
计量泵是米敦罗的 LMI 电磁计量泵 接受的是脉冲信号 可是导出都找不到 到底最大脉冲是多少?
有用过脉冲计量泵的吗?S7-200怎么来控制计量泵? 改变其冲程和速度

网友A:
必须先找到资料再谈运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爱家爱china

楼主:
资料没有介绍 米敦罗 LMI P687-368TI的计量泵 S7-200 CPU224XPCN的PLC

网友B:
模拟量应该可以的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应该可以的
不行 我看计量泵了 只有2根 2芯的线 其中一根是AC220V电源 另外两根是脉冲的信号线

爱家爱china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C:
没资料你自己估算一下一个脉冲代表多少流量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D:
米顿罗有4-20mA转脉冲的转换器,
使用转换器,PLC用4-20mA输出.

网友D:
型号为: MP-100

网友E:
wananjushi
爱家爱china

楼主:
就是控制脉冲速度的 是接受0-100HZ的脉冲 通过触摸屏设定 酸泵和碱泵的浓度(也就是流量)来调整计量泵的速度 S7-200怎么发这个脉冲呢?

网友F:
流量=冲程*频率,冲程就是计量泵每动作一次打出的量(一般认为每次量相等),酸和碱的浓度一定时,频率(单位时间动作次数)和流量是线性关系。频率由该脉冲确定,不知可否帮到你
怎么用PLC控制计量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流量=冲程*频率,冲程就是计量泵每动作一次打出的量(一般认为每次量相等),酸和碱的浓度一定时,频率(单位时间动作次数)和流量是线性关系。频率由该脉冲确定,不知可否帮到你

恩   泵的流量是12.0 L/H 铭牌上写的  但是冲程应该是指速度吧?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程序参考?

网友G:
计量泵不需要 脉冲,上面有检测信号。根据检测信号控制

网友H:
西门子的可发脉冲的,何况才0-100,没问题,就是嘛烦点,不加模块可发两路,加模块可多发几路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H:
西门子的可发脉冲的,何况才0-100,没问题,就是嘛烦点,不加模块可发两路,加模块可多发几路

恩  能发个样例看看嘛? 只发两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