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二种不同写法,同样有效?

楼主(2013-04-05):
三菱二种不同写法,可实现同样的效果,请问那种写法正常?

网友A: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触点,两种写法都很正常。主要是看个人的编程习惯和加入这个触点条件的编程先后而定。随便使用!

网友B:
是的,在同一行时,触点指令不能有两种写法

网友C:
就看成是一个常开触点嘛,条件满足就使能,我不觉得哪种写法有错误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按梯形图逻辑:
M0 的成立条件是 D0=K10
M1 的成立条件是 D1=K10 并且 M0成立(D0=K10)
所以这两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M1 成立条件与M0无关,那么第二行写发就和第一行一样了。
要怎么写,要看你的逻辑条件需要。

网友E:
MO 常开,看下M1会不会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