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LC的PWM指令调压问题

楼主(2013-04-05):
研究过用PLC的PWM指令调压问题的老师,麻烦帮个忙,设备用的是一个类似于三菱的PLC,深圳麦格米特(也就是原来的艾默生的plc),依次闭合X1,X2,X3,X4 Y0和COM0的输出电压从10V 8V 3V 0V的降低,这个电压大小还可以通过PLC内置的模拟电位器来调节(类似于S7-200的内置电位器)
模块的作用是直流调压 这个程序怎么写呢,谢谢老师帮个忙

网友A:
PWM调的就是占空比
占空比为0/100时输出电压变为0;占空比100/0时输出电压为原始值22V。在此区间按照线性输出。
下载积分:+5(qrklove)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实验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