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导指令

楼主(2013-04-05):
那位朋友用过S7-200的求导指令,标准库没找到,怎样获取?谢谢!

网友A:
1、PLC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数学指令,即使你的PC,在不安装Matlab的情况下,不是也没有求导指令么。
2、使用基础的指令也能够构建出求导指令,这需要考验你的数学功底。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