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4-05):
我的编码器是600脉冲的,上到PLC板上 在监控的时候发现转一圈是1200个脉冲,装在别的PLC上就是600脉冲,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需要加电阻什么的? 怎么加?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可能转了两圈你不知道而已,plc上电后先给清零

楼主:
我写了计数器清零了 每次清零后又转的。

网友B:
所用的PLC品牌型号以及高速计数器的模式?

网友C:
我觉得 还是先查查 高速计数器的模式吧
兄弟用的那款PLC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倍频,看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