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HR指令与KEEP指令的区别是怎样的
fyx8686

楼主(2013-04-05):
HR指令保持继电器与KEEP锁存指令区别
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你最好先看看操作手册再问吧!这已经是白痴到不能再白痴的问题了

网友B:
HR是一种内部辅助继电器,KEEP是一条功能输出指令,不是一种类型,没有可比性

fyx8686

楼主:
难道这个网站还带人身攻击吗,不懂难道不可以问吗,

网友C:
HR是一种内部辅助继电器,程序写入后,应用时断电后再启动时保持断电前状态。 KEEP是一条功能输出指令,不是一种类型,有启动,保持,停止的功能。初学仅供参考。

网友D:
这种问题有比较菜。还是不问的好。

网友E(2013-05-08):
不懂就问

网友F:
对,不懂就问,但也得多看看书不明再问会好些

网友G:
支持 才鸟。。。因为你也是 才鸟 来的 难道 你出世 的时候就是高手啊。
欧姆龙HR指令与KEEP指令的区别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