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5):
如图,截图是一台设备上的程序现在正在正常运行。就是最后执行INC时用的SM0.0一直触发,这样最后结果该是多少?看手册上的例子也没用脉冲触发,麻烦各位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没有 上升沿

那就程序每扫描一个周期 都+1喽

楼主确定 就只有  23 26网络用到VW13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上升沿

那就程序每扫描一个周期 都+1喽

楼主确定 就只有  23 26网络用到VW130?

后面还有个VW130和VW132比较,小于就把0传给VW130。手机发不了图,不好意思。

网友B:
0--32767之间的一个不确定的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还有个VW130和VW132比较,小于就把0传给VW130。手机发不了图,不好意思。

我感觉  不应该  是小于vw132   就把0传送给vw130吧
          应该  是大于vw132   就把0传送给vw130吧

初始化给定值是 vw130 =0              vw132=8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  不应该  是小于vw132   就把0传送给vw130吧
          应该  是大于vw132   就把0传送给vw130吧

看错了是:不小于就是大于等于VW132。他这样编程起个什么作用呢?8个扫描周期也不过只有一秒左右吧。不懂,望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