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X-Programmer

楼主(2013-04-05):
OMRON 编程软件中的程序段,可以支持多少段?有没有什么限制?在那种情况下使用比较方便?
missile

网友A:
这是写程序的人分类用的,我用这软件那么久也没去研究过可以支持多少段,有什么限制。你刚开始就学问这个干嘛?只管写程序就是

网友B:
这个分段应该是方便找设备问题的,可按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更名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5-08):
分段,是使程序阅读起来容易理解,自己理解,别人也容易理解.举个例,好像你写文章一样,你要写一篇10000字的文章,你把它分段才好阅读啊.程序多的时候就分段吧.如果你只是写一篇100个字的文章,那就不用分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