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脉冲的事

楼主(2013-04-05):
请问各位我在做好高速计数器时,用接近或霍尔开关代替编码器,怎么触发一下他产生好几个脉冲
按理是不是应该触发一下他产生一个脉冲啊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高速】二字
就像小李的飞刀,不光例不虚发,而且快到了几乎看不见的地步
你感觉只发了一个,实际上已经发出了好多
你没有察觉出来的,【高速计数器】已经给你数清楚了

网友B:
用接近或霍尔开关代替编码器,那你也可以用普通计数代替高数计数啊,这个用法看场合的啊,不同的计数器用在不同的场合。如果说你这个接近或霍尔开关代替编码器的话,那么也没有必要用高数计数,这里高数计数的优点没有得到发乎,另一个方面缺点被你用到了,使用不当

楼主(2013-08-07):
大家在用国内的压力传感器时,是不是发现压力传感器在加热后会出现零点飘移现象,这时我们须要做一个归零的程序,请问各位老大怎么把飘移的模拟量按一下保存后,再减去那个数值,使它显示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