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点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我用FX2N设置了一个定时故障程序,使用的触点比较LD=,程序是将PLC内的时间(年月日时分)与我设置的时间相比较,达到设置时间就置位M500停机。现在的问题是:设置完停机时间以后PLC在通电的情况下达到设置时间可以停机,但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做电磁节能

网友A:
不能写LD= PLC在断电情况下D的值已经不等于你设定的值了 所以就不能置位了 写LD>=试试

网友B:
用个断电保持的辅助继电器试试看,我不知道M500是否是断电保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断电保持的辅助继电器试试看,我不知道M500是否是断电保持的。
M500也是断电保持的,D也全部用的断电保持型。主要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