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汇川PLC

楼主(2013-04-06):
本人有一款汇川H1u1410MR的PLC,现在下载了汇川的软件想编程,但发现电脑和PLC不能连接通讯。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汇川的好像三菱软件可以直接用 你看看通讯端口有没对起来

网友B:
和三菱的软件下载线一样,你看看设置的通讯口参数。

网友C:
软件串口设置问题或是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D:
有没有装USB驱动?下载个232转串口的驱动,安装后再改串口试试

网友E:
是不是这个通讯口被其他的占用了,比如触摸屏。把其他与通讯的设备全部拔掉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