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04-06):
模拟量输入端接受 传感器和变送器送来的标准电流信号4--20MA。标准电压信号0--10伏或0--5伏或-10---+10伏
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处理成对应数字量供CPU程序使用,这就行了。
为什么有些程序要转换成实数再去用呢?

网友A:
我认为是要保证计算的精度在一个计算机只能处理0-1数字量所以要把模拟量转换为0-1的数字量(按比例转换)才能得到需要的工程量

网友B:
标准电流信号4--20MA。标准电压信号0--10伏或0--5伏或-10---+10伏
他们代表的工程值不一样,并且计算机只能同种数据类型才能运算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可能实际运用中要求精度吧

网友D:
虽然实际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是整数型的数据,而且因为模块的分辨率(位数)的关系决定了精度,但在实际PLC的程序中转换成实数类型计算过程的精度需要,虽然控制上小数基本不起作用,但在内部计算上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因为模拟量的输出和输出不是直接1:1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可能满足某一特殊函数或者分段函数什么的),总之没有直接的对应中间需要计算转换,只是使用浮点来提高精度是有必要的

网友E:
你要是做个流量累计,不转换成实数,流量累计时间长了肯定会差很多吧,实数就差的很小了,应该和精度有关吧。